求 差分音频信号转单端音频信号电路

楼主(2014-10-22):
求 差分音频信号转单端音频信号电路

网友A:
直接用个line driver芯片吧,既实现了差分转单端,又兼有预放大功能:

楼主:
这个方案 便宜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 便宜点吧

Line driver芯片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在机顶盒应用上PK掉4558方案,整体成本(包括贴片加工、周边元器件)是完爆4558的,目前机顶盒上没有哪个方案还会用4558。
单独看4558运放是非常便宜的,但5V供电下,动态范围非常小啊,要评估是否能满足应用。

网友B:
很容易实现吧?

曾经用三只普通的NPN小功率三极管做过,把差分音频信号转为单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