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板子上的贴片电容怎么测?

楼主(2014-10-22):
求助如题,贴片的小电容,不知如何测

网友A:
需要焊下来后,再用电容表测试。在线测不准电容值的。

网友B:
先拆掉,用万用表电容档测,或用专用电容表测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对,应该拆下来,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好的电容表不拆下来也可以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的电容表不拆下来也可以测的。

那太神奇了。推荐一款吧。

网友F:
一般都是拆下来测单品容值,不过ICT可以设置一下测回路中的一个较大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两个0.1uF的电容并在一起,用什么表测其中一个的电容,不拆下来

用电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太神奇了。推荐一款吧。

有个朋友,修电视的,买了3个测电容的,各有各的用处。在特定的地方都好使,很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电桥。

你试过吗?

网友I:
拆下来测,或焊开一段测

网友J:
我一般都是用LCR在线测试,与OK的对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两个0.1uF的电容并在一起,用什么表测其中一个的电容,不拆下来

非常棒的例子。
解个方程 a + b = c ,已知c,求a = ?
我解不出来。宋业科,你能解出来吗?你说的那个表真的很神奇。

网友K:
有测贴片元件的镊子···

不过在路测量涉及些问题,一般都是分析电路之后,假定与测量结果有关的其它元件都OK的情况下,计算(或估算)总的容量,大致判断下就OK了。。
毕竟只是维修而已。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用电桥。

胡说八道

网友D:
百度广告

网友:
用电桥是可以。nf都可以测出来

网友M:
只代表那两个测点之间的电容吧,不一定代表那两个点之间的电容的电容量。

网友I:
焊下来测,或至少一端焊开了测

网友N:
只有拆下来才能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