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三极管I-V转化电路

楼主(2014-10-22):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可以达到目的吗?
另外我看到光敏二极管不加电压可以工作,但光敏三极管必须加电压才能工作,我这个电路可以工作么?这个不符合运放虚短和虚断的条件么?

刚刚明白了,虚断的使用无条件,虚短的使用条件:1.开环增益足够大 2.有负反馈电路
当然这个也有一个大条件,不能超出工作电压范围,这样理解有误不?

网友A:
注意光敏管的方向,阳极接GND,另外就是运放要用低Vos和低温漂的高精度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光敏管的方向,阳极接GND,另外就是运放要用低Vos和低温漂的高精度运放 ...

如图接是对的吗?

网友B:
光敏管不用加偏置么?我个人喜欢正向输入,这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管不用加偏置么?我个人喜欢正向输入,这样也可以。

请问正向输入和方向输入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想在正向输入端接一个2V的输入,而不是接地,但我不知道这样对光敏管产生的电流有什么影响?

网友C:
用精密失调电压很小的放大器吧。另外你试试双电源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精密失调电压很小的放大器吧。另外你试试双电源供电吧。

因为条件限制,双电源不行,运放失调电压选的是100uV以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接是对的吗?

光敏三极管没研究过,看电流流向应该可以,实际测试下看看吧
运放Vos 100uV很够呛,有点大了,最好用十几个uV左右的那种,比如SGM85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三极管没研究过,看电流流向应该可以,实际测试下看看吧
运放Vos 100uV很够呛,有点大了,最好用十几 ...

嗯,谢谢你的建议。
请问Vos大了,对这个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Vos会叠加在光电流输出信号上,在弱光下,就无法判断是输出的是Vos放大的电压还是光电流了

网友D:
我晕,是不是在开玩笑啊,这个是光敏三极管,又不是光敏二极管。这个电路完全错误,设计者简直就是远离都没搞懂,乱来!

可算有人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条件限制,双电源不行,运放失调电压选的是100uV以下的

没有特意研究过光三极管电流的流向,还有一端应该不是闲着的吧。不过看输出应该是正的,另外失调电压时及时没有输入也会有输出,可以看放大器的选型指标,另外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注意光敏管的方向,阳极接GND,另外就是运放要用低Vos和低温漂的高精度运放 ...

还有高输入阻抗,JFET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晕,是不是在开玩笑啊,这个是光敏三极管,又不是光敏二极管。这个电路完全错误,设计者简直就是远离都没 ...

是,按照datasheet,应该有一个电压在CE端,所以我在运放输入正端是一个2V电压,请问这个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D:
可以的,增加一个2V偏置是可以的。
问题在于可能会存在非线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增加一个2V偏置是可以的。
问题在于可能会存在非线性问题!

那请问要怎么解决非线性的问题呢?或者有推荐电路么?谢谢

网友D:
三极管本身就是非线性,如果你要线性最好选择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本身就是非线性,如果你要线性最好选择二极管

谢谢:lol
还是选用这个了,对我来说,这个是专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选用这个了,对我来说,这个是专用的

好吧,采用软件来线性的话,比较麻烦,建议就这样吧!

网友F:
二极管自己可以成为电源,但光电三极管似乎没有这个特性了

网友G:
这个和光耦差不多吧 光耦输出一般都需要加上拉 不知道光电三极管需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自己可以成为电源,但光电三极管似乎没有这个特性了

所以这个需要外加偏置电压,我加的是2V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光耦差不多吧 光耦输出一般都需要加上拉 不知道光电三极管需不需要 ...

在运放输入端加了偏置电压后应该就不需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