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22):
现在有个急手问题,是关于蓄电池充电的,我原来采用限流充电,充满后是浮充运行,浮充电压是27.3V+/-0.3V。现在的问题是,浮充电压要用随问题变化,就是要做温度补偿。补偿电压是每度24mV,温度可以检测,但电压没有办法控制调整。有什么好的办法??求大虾们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关键问题我怎么在线调整电压输出?

网友A:
可以调节基准电压

楼主:
单片机没有D/A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调节

网友B:
单片机+数控电位器是一种方案。

楼主:
有没有成本低一点的方法

网友C:
如果用现代处理方法,就是用单片机了。温度系数可以加入运算。

如果作为简单运用,可以使用模拟办法处理:电压反馈控制部分加个热敏电阻,使之反馈采样的电压与电池电压有个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