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适合于DSP2812系列CPU的SPI flash 芯片能和ARM 芯片共享的

楼主(2014-10-22):
各位大侠:早上好
   我想问个选型的问题
   有没有适合于DSP2812系列CPU的SPI flash 芯片 ,能和ARM 芯片共享的?
   选型的时候主要要考虑哪些参数的?

网友A:
如果要和ARM共享   那应该是双口RAM啊
看看速度   大小和位宽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和ARM共享   那应该是双口RAM啊
看看速度   大小和位宽要求了

能不能ARM 和DSP 2812 访问一个SPI flash 的?
因为对访问速度要求并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ARM 和DSP 2812 访问一个SPI flash 的?
因为对访问速度要求并不高。

不好处理啊     flash的CS两个主控需要去协调
还有可能数据总线会发生冲突啊
不过你可以找找  有没有双口flash
双口RAM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