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按键弱上拉一定要关闭吗

楼主(2014-10-22):
http://bbs.csdn.net/topics/390699969
看了一个帖子,说一直进入电平变化中断,原因是弱上拉没有关闭,OPTION_REG &= 0x7f;就解决了。是不是这样?按键输入一定要加电容吗,怎么看只有PIC的才建议按键最好要加一个消抖电容,我在软件处理20MS消抖就行了啊。

网友A:
看你外部电路,外部电路如果有串联在IO口上的电阻,则必须关闭,否则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外部电路,外部电路如果有串联在IO口上的电阻,则必须关闭,否则无所谓 ...

为什么外面有电阻里面的就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外面有电阻里面的就不能用?

IO口串一电阻再接按钮的话,按钮接地时由于中间那个电阻在,不能将IO口电平拉到地,这样按钮就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口串一电阻再接按钮的话,按钮接地时由于中间那个电阻在,不能将IO口电平拉到地,这样按钮就没用了 ...

PIC内部上拉都是百K量级的,串个100欧的应该没问题。不过我之前的确看错了,我看成外部的上拉电阻了。

网友C:
一般是电路加电容消抖,然后软件消抖,具体软件怎么消,看你要求了,但是要保证一点,按键一直按着,程序就执行一次,不会因为一直按着,就一直执行!一个思路,你可以监视按键抬起!

网友D:
走在浏览帖子,刷分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