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逆变器代码在TI电力板上的波形有问题,求帮忙看看代码

楼主(2014-10-22):
小弟是用matlab代码自动生成,生成的28035的单相全桥逆变器的代码,下载到了TI公司的“高电压单相反向器开发套件”电路板上,但输出的正弦波的波形杂波很严重,我用50HZ正弦波和20kHz三角波比较生成触发信号,给逆变器,然后经LC滤波器输出,其杂波较严重,输出波形特别丑,请大神们给看看,是LC参数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谢谢
现在把代码传上来,在CCS3.3平台,帮忙看看是代码问题【需要优化或者修改?还有和三角波比较的正弦波是一般是采用查表法,还是怎么设置的?求大神们帮忙看看,修改下】
电路板上的LC滤波器为两个L:3.5e-3H,电容C:1e-6F,截止频率为2kHz,输出波形如下所示:

后来并联20e-6F的电容,截止频率为400HZ左右,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

波峰和波谷都发生了凹陷,这又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懂的大神们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从改变阻容的变化来看 应该是你的滤波电路有问题
下来看看代码
还望你抽时间分享一篇Matlab下开发c2000的帖子
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改变阻容的变化来看 应该是你的滤波电路有问题
下来看看代码
还望你抽时间分享一篇Matlab下开发c2000的帖 ...

嗯 滤波电路可能有一定的问题~ 还有一方面感觉就是控制PWM的生成正弦波不好,感觉采样频率不够,还是怎么?能否直接用正弦波表替换部分代码,完善下?麻烦给看看~~~

调好后,再将整个过程整理下发出来吧~ 因为感觉自动生成的代码可能有所缺陷,也麻烦您帮忙给看看,哪里能修改下,更好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滤波电路可能有一定的问题~ 还有一方面感觉就是控制PWM的生成正弦波不好,感觉采样频率不够,还是怎么 ...

可以用正弦表    这样比较方便
但是从你第一幅图中看   应该是没有凹陷的啊

网友B:
要是仿真图是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控好,可能是电压环,或者是电流环,你仿真那些参数没有问题吗?
LC滤波电路你设计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昨天刚看到lc滤波电路设计

网友B:
第二个图,如果是仿真图的话,一个是开关频率不够(这个并不是关键,如果开关频率够,就是很小波动,来回波动),第二个就是你的正弦波已经超过三角波的最大值所致

网友B:
你别告诉我你是开环控制?

网友C:
参考借鉴下大家的建议了 啊。。

网友D(2016-01-13):
楼主  解决了吗?

网友E:
这个是需要进行滤波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