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电力载波方面求助

楼主(2014-10-22):
二姨上有做电力载波通信方面的大神吗?求助几个问题:
1、目前在国内应用较好的载波芯片或模块有哪几种?
2、其通讯误码率和不加中继时的通讯距离能做到多少?
看到过几种芯片如SC1128、ST7538、TCC081C等。
据说国产的芯片更符合国内电网,但其技术资料和服务都不好。而且有的故作神秘,不知道有没有能提供较好支持的芯片厂?

网友A:
我在用atmel的prime协议的载波芯片,型号是atpl230,资料我有很多,老外有一点好就是软件硬件资料非常齐全,但是就像你说的本土的载波芯片适应性更强!用在电网上的都是kk级别的,你量没有的话国产厂家当然不支持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atmel的prime协议的载波芯片,型号是atpl230,资料我有很多,老外有一点好就是软件硬件资料非常齐全 ...

不给技术支持就没法使用开发,怎么会有量?这就是个劫。所以还是希望向老外学学。
另外你使的这块芯片有没有测试过,能达到什么水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给技术支持就没法使用开发,怎么会有量?这就是个劫。所以还是希望向老外学学。
另外你使的这块芯片有 ...

我就测试了50米,因为那是我的需求已经满足了,不知道你要多少?误码率和距离跟很多因素有关系,线路阻抗,同频干扰,衰减等等,你的应用场合需求怎么样呢?

楼主:
我的需求要比你用的高,最好能到2km。线路干扰不太明显,阻抗变化会有一些,但这个可以解决的。

网友B:
电力载波按线路电压等级分三种:高压电力载波、中压电力载波、低压电力载波。高中压电力载波比较成熟。低压电力载波就很困难。
通常说的电力载波是指低压电力载波,即居民用户用电线路载波。

网友B:
目前国内低压电力载波厂商最大的两家是福星晓程和青岛东软,都是上市公司。这两家的服务还是不错的。其他有清华力合微电子、青岛鼎信,深圳瑞斯康微电子。
楼主遇到故作神秘的厂商,多半是技术对比前面的公司还有一定的差距,或者就是在别人的技术基础上做的系统改进。

网友B:
低压电力载波技术是个世界难题:通讯网络阻抗时变性,干扰随机性,网络拓扑结构不可知性。在城市重负载地区,基本不可用。
某上市公司为解决抄表的问题,现在已经只能在载波之外想办法。比如在载波芯片上集成无线通讯功能。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香港中华电力明确排除载波通讯。
载波通讯技术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需求要比你用的高,最好能到2km。线路干扰不太明显,阻抗变化会有一些,但这个可以解决的。 ...

:funk:2千米啊~还是挺远的~你有2千米线路的测试环境吗?通信速率要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千米啊~还是挺远的~你有2千米线路的测试环境吗?通信速率要能达到多少? ...

通讯率不要太高2048、4096或再低也能接受。

网友A:
我把我做的东西给你测测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做的东西给你测测看?呵呵!

那太感谢了,期待好的结果。

网友C:
安装基本靠吼

网友D(2015-07-21):
引用 楼主:
那太感谢了,期待好的结果。

你最后解决2公里电力载波通信问题没  小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atmel的prime协议的载波芯片,型号是atpl230,资料我有很多,老外有一点好就是软件硬件资料非常齐全 ...

大神能加个qq么  我是才接触电力载波的  想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