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boot0接地无法下载

楼主(2014-10-22):
自己做的一个板子,使用SWD下载,boot0接地,第一次能下载成功,后面就下载不了,会提示no device found. 程序里面没有用到SWD的普通端口模式啊。
还是用网友的办法先将boot0拉高,然后复位,再把boot0拉低,就可以正常下载了。但是下载成功后都没有办法进行仿真,debug中的F5根本就启动不了,
boot0是接地的,从Flash启动。有没有懂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错在哪里了

网友A:
可能硬件不稳定,总检测不到MCU,或者MCU有损伤;
我有块板子也是这样;
重新焊一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硬件不稳定,总检测不到MCU,或者MCU有损伤;
我有块板子也是这样;
重新焊一块看看; ...

下载进去后无法debug是什么原因呢,F5按钮用不了

网友B:
boot0接地,第一次能下载成功,后面就下载不了,会提示no device found.

除了楼上说的可能性,还有可能
1。连接和接触及供电问题,第一次下载成功,不保证后面的接触一定良好;
2。程序里面没有用到SWD的普通端口模式啊。由于 SWD 的端口和好多口共用 PA 口,不保证在设置其他口的时候,一定没有影响到 SWD 口(特别是使用了寄存器操作的),所以需要再检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进去后无法debug是什么原因呢,F5按钮用不了

我这边是将BOOT拉高,点击下载程序,此时确实是无法仿真的;
再讲BOOT重新拉低,再重新下载,就可以仿真了;

实在不行,就换芯片看看;
或者你拍照片看看,焊接的怎么样

网友C:
基本上可能性做大的就是如5楼所说,你PA口操作的时候把SWD影响了。网上有恢复的办法,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D:
实在不行,换个芯片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0接地,第一次能下载成功,后面就下载不了,会提示no device found.

除了楼上说的可能性,还有可能

查了一遍还是没有。用了一个简单的跑马灯试了下,还是不能调试,应该不是SWD端口模式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一遍还是没有。用了一个简单的跑马灯试了下,还是不能调试,应该不是SWD端口模式的原因 ...

如果是端口模式问题,那就通过串口ISP下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端口模式问题,那就通过串口ISP下载下;

已经解决了,是复位的一根线没有接好,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复位的一根线没有接好,谢谢各位的帮忙

:loveliness:
解决了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复位的一根线没有接好,谢谢各位的帮忙

这种问题好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好坑爹

知道原因的时候当然觉得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