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14-10-22):
能不能用航模电池给智能小车上的单片机和电机等元器件供电??航模电池的放电倍率一般在几十C!会不会烧坏驱动电路!现在关键是我不懂电池的放电电流有什么决定?是由元件的用电量还是电池组的放电参数!!

网友A:
普通电池能驱动的,航模电池也应该能驱动吧?要不航模上的电动机怎么驱动啊?

网友B:
肯定可以,电源部分电路的设计很关键

网友C:
航模电池的放电倍率高,说明电池瞬时输出功率高,能满足高电流设备的需求。就像有些电池,容量很大,但是放电电流一般。
针对你说的,给单片机和电机等元件供电,普通电池就可以,航模电池更没有问题,这与电池的放电电流没什么关系。
像楼上说的,要设计合适的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模电池的放电倍率高,说明电池瞬时输出功率高,能满足高电流设备的需求。就像有些电池,容量很大,但是放 ...

那就OK了!!直接用航模电池组了,性能好点儿,容量大,充电速度快!!

网友D:
我用一个200AH 12V的电瓶经过7805给MCU供电会不会烧MCU呢?电瓶可以用500A放电的。。。。

网友E:
大容量、低内阻电源供电要注意负载侧短路等问题,保护电路要可靠。

网友F:
可以供电啊。楼上说的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