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 capture关于offpage connector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最近从PADS转用Cadence了,用Capture画原理图时候,很不习惯不同页之间要放offpage connector来连接,请问不同页之间用net alias可以连接不?谢谢

楼主:
Cadence 版本是16.3

网友A:
只要没有加off-page,不同页上面相同网络是不连接的,DRC时候会报告warning说你丢了off-page,如果不修改的话肯定是断开的,为了避免误会最好别这样做

网友B:
off page 很方便啊 放2个 不同方向的
后面的复制
画完 更新下 所有的off page  边上都有对应的页码的

网友(2016-02-28):
jjjyufan说的对啊。
在不同页放上不同方向的offpage后,如果命名为相同的net名字,使用OrCAD自带的一些工具可以自动把页码连起来,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net连接到那一页去了。

网友C(2016-11-24):
引用 网友B:
off page 很方便啊 放2个 不同方向的
后面的复制
画完 更新下 所有的off page  边上都有对应的页码的  ...

方向怎么弄啊,有点迷糊

网友B:
右键左右 上下 调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