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拿USB转uart下载器往芯片里下载程序

楼主(2014-10-22):
我拿一个STC12c5a60s2的芯片放在面包板上,然后一个CP2102的USB转UART的模块直接把线连接在芯片的VCC,GND,RXD,TXD四个口上,我想直接用ISP软件下载程序。问题就是点击下载之后,单片机能直接握手连接,问题来了,下载窗口出现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这个怎么破?

网友A:
STC的片子在这个时候好像在手工按一下Reset,
这样做的原因是STC片子内部固化了一段ISP代码,在复位后,执行这段ISP,并监听UART,
如果UART没有收到握手指令,则进入正常模式,执行内部Flash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片子在这个时候好像在手工按一下Reset,
这样做的原因是STC片子内部固化了一段ISP代码,在复位后,执 ...

可是我只接了四个IO口,你的意思是再接RST口吗?

网友B:
这个就是把单片机的电源线的VCC拔下来,然后重新插上

网友C:
复位试下。

网友D:
同意4楼说话,你断开电源再试就好啦,点连续下载,断开电源,再重新加载电源就好啦

网友E:
我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家一起交流心得的 有兴趣的可以加我的群,大家一起交流探讨!290463367

网友F:
STC有专用下载器,其实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板子,可以免费申请。嫌麻烦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资料公开,仔细对照就OK了

网友G:
STC型号是先按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