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设置16个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4-10-22):
准备用stm32f103rct6,设置16个外部中断,是PA0-16只能一个PX全部设置还是能单独每个引脚设置呢?我看手册是每个引脚都能设置外部中断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是每个引脚都能设置外部中断的!PA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个引脚都能设置外部中断的!PA0-15!

也就是说我可以设置PA1-PA8  PB1-PB4 PC1-PC4 分别为16个外部中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个引脚都能设置外部中断的!PA0-15!

也就是说我可以设置PA1-PA8,PB1-PB4,PC1-PC4分别为16个外部中断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差不多,但是你要注意有部分引脚是可复用或者有的引脚是可以重定义的,所以在定义引脚中断之前自习阅读DATESHE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可以设置PA1-PA8,PB1-PB4,PC1-PC4分别为16个外部中断吧

不可以这么用的哦!Pxn对应的是EXTIn(x对应的是管腿名称如A、B,n对应的是管腿号如0、1、2),下图是对应的管腿可映射的中断位置,具体请参照手册!

网友C:
0到4中断单独的;
5到9一组中断,10到15一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