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恢复保险丝故障一例”的回复

楼主(2014-10-22):
首先声明,这是个自作多情的回复,对方并没有要求回复,只是本人看到这个内容后心有疑虑,希望后来者能参考,故分享在这里:

原文:

调试一电力系统产品,发现像模拟采样板经过长时间运行以后,采样时数据出错乱跳,

观察电路板发现,模拟采样板5V供电指示灯一明一暗地闪烁,说明电源出问题。

关闭设备电源,快速拔出模拟采样板,用手快速感觉有电路板上发烫的地方,

发现自恢复保险丝发烫,

说明自恢复保险丝电流参数不合格,

短路的自恢复保险丝,

故障再也没有复现,

说明判断正确。

经验:

不要吝啬为每一路电源设计一个指示灯,特别是对于不便于在线测量的机箱式结构.

回复如下:

自恢复保险丝启动保护后会处于发烫的高温状态,其内部温度达到130℃,发烫说明处于保护状态,电路电流应该是出现了异常过大达到了自恢复保险丝启动保护的电流值。

简单去除自恢复保险丝,而未排除真正导致电流异常增大的故障所在,是不妥当的。

当然,若是自恢复保险丝选型不当,比如型号选小了,可能会有出现误保护的现象,即在电流未达到故障电流不需要保护时却启动了保护,称为误保护,是保险丝选型不当所致。

欢迎大家到我在21ic的空间里留言咨询自恢复保险丝相关的问题。
我的博客地址:https://bbs.21ic.com/?1362068

网友A:
请问贴片式自恢复保险丝工作后如何才能恢复?
比如说电流过大,保险丝保护,这时我把电源开关断开,保险丝会自我恢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贴片式自恢复保险丝工作后如何才能恢复?
比如说电流过大,保险丝保护,这时我把电源开关断开,保险丝 ...

无论是贴片自恢复保险丝还是插件式的自恢复保险丝,其启动保护的原理都是电流异常增大使得内部温度通过电热转换迅速升高达到临界点130℃时,自恢复保险丝自身的电阻值突变增大使得电路电流降低下来,起到保护作用。

自恢复保险丝启动保护后需要断电冷却回复,散热降温一般很快,通常1分钟就可以恢复到保护前的阻值(同时要看元器件安装的环境是否有利于扇热),故障排除了再接通,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欢迎访问我的博客了解更多关于自恢复保险丝的问题,我的博客地址:https://bbs.21ic.com/?1362068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 选型的时候 除了 要考虑 电流 电压外 还要考虑 温飘
温度达到70度的时候  PTC  的保持电流  减小到 常温时后的一半
130度的时候,就算不通电流,PTC自己就会保护
目前很少有常规的  在130度可以工作的PTC   泰科RHEF系列是高温系列,请参考附件选型

TE 插件PT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 选型的时候 除了 要考虑 电流 电压外 还要考虑 温飘
温度达到70度的时候  PTC  的保持电流  ...

:handshake

网友C(2016-05-15):
自恢复保险丝可以代替温度保险丝吗?用贴片元件做一个过压保护通过将焊盘与自恢复保险丝共用加速热耦合可以用自恢复保险丝吗?还是只能用不可恢复的温度保险丝,我主要是想要做防雷过压保护用的用自恢复保险丝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