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关于MemCopy函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10-22):
memcopy函数一般都在DSP2802x_MemCopy.c文件中,我在controlsuit里面查找了一下,这个文件只在V200之前的版本里面有。如果想用V200后面的头文件,这个函数是在哪个文件里面,还是要自己写或者从旧版里面复制?

另外,一般main.c里面都有
extern void MemCopy(Uint16 *SourceAddr, Uint16* SourceEndAddr, Uint16* DestAddr);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请问一下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和RamfuncsRunStart这三个文件是在哪里定义的?

答:1、V210中也有这个函数。
2、RamfuncsLoadStart等,是由编译器生成的。在库中是找不到它的。你可以在编译的相关文档中找到它的说明。

网友A:
参考的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