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定时器中断问题求教

楼主(2014-10-22):
在使用时,定时器0参数初始化完成后,使用keilDEBUG能看到TRD数据在变化,当等于TCMPR时,TIF位置位,但是在TIF置位后,程序并没有跑到TMR0IRQHandler函数中,而是停在了startup.s中,暂停后在开始DEBUG,TRD的数据还是在变化,但是程序一直停在STARTUP中,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这应该是你的程序出现问题了吧,敢不敢把程序贴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你的程序出现问题了吧,敢不敢把程序贴上来啊

void timerinit()
{
SYSCLK->CLKSEL1.TMR0_S=4;
SYSCLK->APBCLK.TMR0_EN=1;
TIMER0->TCSR.MODE=1;
TIMER0->TCSR.PRESCALE=1;
TIMER0->TCMPR=2000;
TIMER0->TCSR.IE=1;
TIMER0->TISR.TRF=1;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TIMER0->TCSR.CRST=1;
TIMER0->TCSR.CEN=1;
TIMER0->TCSR.TRD_EN=1;
}

void TMR0_IRQHandler()
{
TIMER0->TISR.TIF=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你的程序出现问题了吧,敢不敢把程序贴上来啊

求助啊,程序贴出来了,是按照官网上给的范例程序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啊,程序贴出来了,是按照官网上给的范例程序写的

停留在启动程序中的哪一句就不懂了呢?是从哪句进去的,你中断里放个LED,看看是否进去过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留在启动程序中的哪一句就不懂了呢?是从哪句进去的,你中断里放个LED,看看是否进去过中断 ...

找到问题了,是STARTUP文件中的中断名字和中断序号错了,导致中断不能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STARTUP文件中的中断名字和中断序号错了,导致中断不能响应 ...

晕,里面不是都默认的么,你居然都修改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里面不是都默认的么,你居然都修改了,哈哈

没有修改啊,我是下的新塘的范例,然后范例里面的文件对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修改啊,我是下的新塘的范例,然后范例里面的文件对不上

STARTUP文件中的中断名字和中断序号错了,导致中断不能响应,这个不应该发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STARTUP文件中的中断名字和中断序号错了,导致中断不能响应 ...

里面的东西你竟然也给改了,貌似不能随便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init()
{
SYSCLK->CLKSEL1.TMR0_S=4;

这段程序没有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ARTUP文件中的中断名字和中断序号错了,导致中断不能响应,这个不应该发生吧 ...

这个东西不用修改吧,貌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啊,程序贴出来了,是按照官网上给的范例程序写的

你的程序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