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7920 画屏

楼主(2014-10-22):
程序写好后把屏直接插在板子上没问题  用线连接后会出现画屏 显示错误 端口都没有做什么处理  直接连接的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用杜邦线连的?查查看是不是线间有干扰(引脚距离小,线间会有干扰)。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