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多个运放能否共用一个偏置电压?

楼主(2014-10-22):
多个运放都是单电源供电,同相输入端被两个电阻分压偏置成1/2VCC,请问这个1/2VCC能否共用?
如下图,第一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被电阻分压,能否将这里的电压飞线引到下一张带通滤波的同相输入端?还是得再用电阻分压?

网友A:
要看所有运放输入偏置电流之和 是否对分压电路造成显著影响,

网友B:
该点(前一图R2R3联接处)对地阻抗必须足够小,故C1最好是两支电容一大一小并联。

网友C:
当多个运放需要同一个偏置电压时,不如牺牲一路运放产生VDD/2的偏置电压(同时还可以做低通滤波),然后给到其他路运放用,这样最安全。

网友D:
单边固定的完全可以,其他一般不可。

网友D:
这里的偏置电压要低阻,象4L说的接两个电容,应该可以。

网友E:
多数电路可以直接提供个浮地就可以。比如1/2VCC + 电容。。

不过有些电路不能这么处理,有的需要提供一个高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该点(前一图R2R3联接处)对地阻抗必须足够小,故C1最好是两支电容一大一小并联。 ...

是为了减少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为了减少干扰吗?

我恐怕你所说的“干扰”与我所理解的“干扰”并不相同,故无法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恐怕你所说的“干扰”与我所理解的“干扰”并不相同,故无法回复。

我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是指哪些,所以才笼统的说了干扰。那请问你指的干扰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是指哪些,所以才笼统的说了干扰。那请问你指的干扰是什么呢? ...

我说的“干扰”,指来自系统外部,且并非我们所需要的信号。
例如,50Hz工频市电对心电图,雷电对收音机,为系统(假定是个音频放大器)供电的开关电源对系统(音频放大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干扰”,指来自系统外部,且并非我们所需要的信号。
例如,50Hz工频市电对心电图,雷电对收音机 ...

好的。谢谢了

网友G:
具体要看运放的结构,有些运放不能共用,比如OPA277.
如果要共用,建议加一个跟随器,变低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