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教两个关于CodeWarrior使用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请教两个问题:
1、关于导入已经存在的工程,软件提供了两种方式,File→Import:
a、General→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
b、CodeWarrior→Example Project
请问这两种导入工程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2、随手建立了一个工程,Debug之后(Simulator)的文件类型有:appli,eld,local,mk,args,13k等,请问这些类型的文件都是有关什么的呢?哪些是能自己修改的呢?
我使用的软件版本是CW_SC_v10.8.1_Win_b402。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StarCore CW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appli是一个配置文件,它是可选的(not necessary),你可以修改,可以用它来将你的某些数据放入某一段中,诸如类似的功能等等,具体信息你可以在CodeWarrior自带的帮助文档中查到,就在CodeWarrior的安装文件夹下。

网友B:
.eld是你build出来的,不可以修改

网友B:
.l3k类似于以前的.lcf是链接配置文件,你可以修改,功能诸如memory map等,详情可查阅相关文档

网友A:
楼主你好!
FSL_TICS_Lunmin是飞思卡尔你这个问题的相关工程师,如果你还有不解的地方,可以直接给他回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d是你build出来的,不可以修改

.eld文件是不是编译好的可自行文件,下载到DSP中去执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k类似于以前的.lcf是链接配置文件,你可以修改,功能诸如memory map等,详情可查阅相关文档 ...

.13k就是类似于TI开发环形CCS中的CMD文件吧,定义了一些存储空间的使用,以及中断地址的入口等等底层内容?
另外,能就问题1说一下么?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FSL_TICS_Lunmin是飞思卡尔你这个问题的相关工程师,如果你还有不解的地方,可以直接给他回复请 ...

恩,多谢你的帮忙!

这个帖子有人回复为什么我收不到提醒呢?
我是专门打开这个帖子才发现有人回答我的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多谢你的帮忙!

这个帖子有人回复为什么我收不到提醒呢?

你之前能收到提醒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等级低的原因,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21小跑堂,他们是论坛管理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能收到提醒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等级低的原因,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21小跑堂,他们是论坛管理方 ...

你的这个回复我是可以收到提醒的

直接回复可能是收不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回复我是可以收到提醒的

直接回复可能是收不到的了

按道理,楼主是可以收到跟帖提示的。
不过放心,你给我们StarCore CW工程师的回复他会收到提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d是你build出来的,不可以修改

还有,在CodeWarrior中展开.eld文件,是好多.c .h .asm文件,不太理解啊

网友C:
这个楼主应该不需要管,自动生成的,你需要关心自己写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楼主应该不需要管,自动生成的,你需要关心自己写的代码。

恩,自己写的代码当然是最重要的

以前弄过TI的DSP,不光要写代码,还要配置CMD文件,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些七七八八的文件的作用都是做什么的,对底层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自己写的代码当然是最重要的

以前弄过TI的DSP,不光要写代码,还要配置CMD文件,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些 ...

我把你的更新再转下FSL_TICS_Lunmin,他可能没注意到你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你的更新再转下FSL_TICS_Lunmin,他可能没注意到你的更新。

恩,太谢谢你了,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k就是类似于TI开发环形CCS中的CMD文件吧,定义了一些存储空间的使用,以及中断地址的入口等等底层内容 ...

你好。对于下面两种加载方式的区别
a、General→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
b、CodeWarrior→Example Project
他们是不同的范畴但是实现方式或者手段是一样的,“Example Project”是一个到CW Demo的快捷方式(很不幸CW for SC没有采用)。基本上讲,它使用的是和a、General→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一样的UI,只是有一个预先定义的指向demo的路径。

楼主:
恩,谢谢你的回答,二者基本可以理解是一样的了,软件中也有说明,自己看的不仔细!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提问,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提问,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

已经结贴了,谢谢你!
但是我想分楼层给分,但是没有成功,比如3 4楼各5分,18楼10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结贴了,谢谢你!
但是我想分楼层给分,但是没有成功,比如3 4楼各5分,18楼10分 ...

那应该是你已经分过分了,分数都不重要,我们版主也不需要分。
最关键的是你的问题解决了。
还有,你积分不是很多了,下次发帖可以少搞点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你已经分过分了,分数都不重要,我们版主也不需要分。
最关键的是你的问题解决了。
还有,你积分 ...

恩,多谢!

网友D(2015-01-26):
appli是一个配置文件,它是可选的(not necessary),你可以修改,可以用它来将你的某些数据放入某一段中,诸如类似的功能等等,具体信息你可以在CodeWarrior自带的帮助文档中查到,就在CodeWarrior的安装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