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ultisim仿真差分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22):
                          图一                                                                 图二
左图是原理图,我想仿真差分放大器,一端是固定电压输入,另一端输入的是方波信号,理论输出的也是方波信号,可是为什么没有输出呢,图二是输出结果,由示波器2看到信号发生器产生2.5--3V左右的方波,占空比是50%,而示波器1测量的是输出端,结果什么都没有。是电路的问题还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A:
没看到示波器1测量到A通道是-56.318V吗?运放已经饱和了,你的输入信号太大了,或者说电路的放大倍数太大了,

网友B:
楼主查电源是否接错?我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