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人用100pin的STM32F207接过LCM吗?LCM的CS接哪个脚

楼主(2014-10-22):
网上买的开发板是用的144pin的,想自己做板子,换成100pin的,节约PCB面积
有人用100pin的STM32F207接过LCM吗?
LCM的CS和RS接STM32的哪个脚?

网友A:
只要不是特殊用处的IO,都可以接啊

网友B:
一般LCM是接在FSMC上,但100 pin只支援8 bit FSMC。
使用GPIO速度會變慢很多。
CS接在FSMC的NE上
RS接在FSMC的A0上。
使用FSMC可以用DMA做更新,速度快且不用軟體一直做。

网友C:
可以参考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LCM是接在FSMC上,但100 pin只支援8 bit FSMC。
使用GPIO速度會變慢很多。
CS接在FSMC的NE上

您说的NE是PD7(NE1)吗?
A0在100pin封装里是没有引出来的,请告诉我具体的pin。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LCM是接在FSMC上,但100 pin只支援8 bit FSMC。
使用GPIO速度會變慢很多。
CS接在FSMC的NE上

我看了规格书,100PIN的也有D0-D15的pin,为什么只支持8bit模式呢,规格书我没找到这样的说法,不知师兄是否记错了

网友B:
確實100 pin上無A0,所以重新看了一下。
可以用的FSMC有
A16~A23
D0~D15
這樣的分配可以使用Nor Flash Multiplexed mode做為對LCM及SRAM等外部裝置用。
不過對於LCM這種只要一條Address的裝置來說又太浪費了。
如果不想外接74373等的address latch元件。
直接使用A16做為RS控制也是可以。
只是Command/data的memory address比較遠,對於DMA是無特別影響。
不過還是佩服ST的腳位分配,100 pin仍可以接16位元SRAM等裝置。

好問題,使我對100pin的使用更上一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實100 pin上無A0,所以重新看了一下。
可以用的FSMC有
A16~A23

OK,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明确了
LCM的CS接NE
AO就用A16了。就是地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