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机械孔如何画?

楼主(2014-10-22):
求大神指点,如何在cadence16.5环境下画个1mm孔径的机械孔。
pad designer要如何设置?
贴片的焊盘我会画,通孔类就不会了。
求大神了!!!

网友A:
机械孔用1mm的,这么小?
方法很多,讲一种吧,用Pad_Designer实现,
以一个直径为4mm的机械定位孔为例说明:
1)机械孔一般为非金属孔,设置Plating为Non-Plate
2)设置钻孔直径Drill diameter为4mm
3)然后跳到Layers,设置一下只要把width和heigth设置小于4mm的任意值均可。
应该会有报警提示,无视他。
另外外发PCB时注意在技术文档中强调该孔为非金属化孔,
完成!!!
关键是2)设置的钻孔直径要大于3)设置的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机械孔用1mm的,这么小?
方法很多,讲一种吧,用Pad_Designer实现,
以一个直径为4mm的机械定位孔为例说明 ...

我给的图片钻孔是1.3 焊盘时2.3自然也就是有焊盘的:lol

楼主:
谢谢大神!在layers中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不需要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的图片钻孔是1.3 焊盘时2.3自然也就是有焊盘的

还有就是我记得谁说soldermask不需要画?是么?会不会到时候板子做出来孔被油墨堵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在layers中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不需要设置么?

如果你用负片铺铜就要设置一下,正片铺铜就不必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