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裸铜镀锡散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22):
如下图所示,需要加锡给IC散热,
生产时发现过波峰焊后,IC引脚处上锡量还好,其他大面积裸铜(PCB已喷锡处理)部位实际上锡量很少,需要人工补锡。
请问各位,这里该如何改善?大面积裸铜部分改为网格状会有帮助吗,或者在大面积裸铜部分放置个贴片元件有没有可能有帮助呢?
以前没有搞过生产,不了解流程,Layout很多细节不清楚,问题多多呀,
================================================
加应用环境:此板装在E27金属灯头内,空间受限,散热片加不了
目前采用红胶工艺。
================================================
:dizzy:

网友A:
补这么厚,对散热没好处

网友B:
加锡散热? 不明觉厉~

网友C:
工厂生产时,补不了这么多锡的,非得用的话,还得手工或直接加散热片。

网友D:
焊锡时间长点会氧化、粘尘,对散热好处不大。
  或者阻焊层做成一条条的细长条,可能锡会上得多点,散热面积也大点?:lol
  另外似乎贴片的,是印锡膏的,钢网是不是专门处理就O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焊锡时间长点会氧化、粘尘,对散热好处不大。
  或者阻焊层做成一条条的细长条,可能锡会上得多点,散热面 ...

楼主说了是过波峰,那么肯定不会印锡高了,印的是红胶。

网友E:
弄这么大一坨锡,工厂得算1毛钱吧,还不如把铜做厚点,或是在IC上贴个导热硅胶把热传到外壳上

网友F:
你那个电容的位置有点危险啊,

网友G:
可以加散热片,也就1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这么厚,对散热没好处

不加锡和加锡的温度对比,实际测试下来,温度大概相差8-10度,
不过也不排除恒温箱的温度差异以及温度探头的误差,
有什么好建议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厂生产时,补不了这么多锡的,非得用的话,还得手工或直接加散热片。

现在是手工补锡,,
散热片空间受限,加一个小薄的铝片应该有可以,不过散热效果不知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锡时间长点会氧化、粘尘,对散热好处不大。
  或者阻焊层做成一条条的细长条,可能锡会上得多点,散热面 ...

谢谢你的建议。
准备改为锡条状试一下。
现在用的是红胶工艺,印锡膏的话,板面比较小,元件密度大,有元件上不到锡,也是需要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这么大一坨锡,工厂得算1毛钱吧,还不如把铜做厚点,或是在IC上贴个导热硅胶把热传到外壳上 ...

铜做厚一点可以考虑,明天问问PCB板厂,
导热硅胶用不了,这个板子就是灯丝灯电源,直接装在E27灯头里面的,IC几乎顶在灯泡的玻璃球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电容的位置有点危险啊,

目前试产了七八万,这颗料的不良率还好,木有不良报告,
麻烦指教一下,可能有什么隐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加散热片,也就1毛

空间受限,装E27灯头里的

网友H:
搞个小铜片焊在管脚上,人工焊吧,不知一片5分钱够不够。

网友:
导热罐封胶

网友:
话说这么热...是要几十瓦啊?

网友I:
ee9..400v2.2uf都有9mm高的..中间不用开孔..散热腹痛就开大了

网友J:
这都不如填充那种导热的灌封硅胶了(具体啥成分俺也不知,反正是比较软的)。
话说,铜箔上镀锡多数是为了增大电流容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试产了七八万,这颗料的不良率还好,木有不良报告,
麻烦指教一下,可能有什么隐患,谢谢 ...

我看你PCB有邮票孔,估计要分板,电容离邮票孔有点近了,而陶瓷电容比较怕机械应力,我只是有点担心,究竟有没有问题我也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ee9..400v2.2uf都有9mm高的..中间不用开孔..散热腹痛就开大了

我只做裸板电源不做成品灯具,所以灌胶不可取,
空间密闭狭小,灯丝发热,功率器件发热,不需要多大功率,温度也不低,
我们现在用的电解就是4.7uf/400V 8*9的,中间开孔是留给玻璃球泡封泡口的,有些客户的球泡质量比较差,封泡口太长,不留孔的话会顶住PCB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都不如填充那种导热的灌封硅胶了(具体啥成分俺也不知,反正是比较软的)。
话说,铜箔上镀锡多数是为了 ...

谢谢,灌胶不适合,我们不做成品灯,只做电源。
镀锡能够增大电流容量本质上也是解决散热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PCB有邮票孔,估计要分板,电容离邮票孔有点近了,而陶瓷电容比较怕机械应力,我只是有点担心,究 ...

赞一个,谢谢你的指导。
邮票孔这个板子是我们早期的样机,后来批量的PCB是采用模冲的,一版20pcs,不存在邮票孔,
成品分板也是采用模具冲压的,冲头从贴片面冲压,冲头开模避开贴片元件,有元件的地方冲头都凹进去了,所以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再次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K:
把阻焊搞成这样,锡就可以饱满了,大面积漏铜,由于锡的张力,不能很饱满。

网友L:
搞成25楼这样子后,再在未开窗处加上过孔.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加锡和加锡的温度对比,实际测试下来,温度大概相差8-10度,
不过也不排除恒温箱的温度差异以及温度探 ...

加锡散热确实是有好处的,我曾做过一个IC内置MOS的电源,第一次画板时,IC引脚周围没有加锡,老化半个小时就会过热保护,于是重新画板,加了锡之后,就再也不会保护了,包括输出二极管,SR3100的这种直插二极管,引脚周围也需要加锡的,效果非常显著,所以你不用怀疑它的效果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这都不如填充那种导热的灌封硅胶了(具体啥成分俺也不知,反正是比较软的)。
话说,铜箔上镀锡多数是为了 ...

这个成本可不止增加1毛吧  呵呵

网友O:
这种大面积铜,有用是有用,但是好像不实用

网友P:
那么厚,肯定需要人工补锡了,补锡注意锡的氧化,以免不能良好散热,变成蓄热源。

可以考虑增加铜厚。

IC加小散热片。

需散热部分,通过连接导到外结构上面散热。

网友Q:
请教25楼的大神,那些soldermask,上锡之后可以连城一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