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help 求帮助? C语言编一个小串口工具

楼主(2014-10-2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dows.h>
int main(void)
{
    FILE *fp;
    char temp;
    char buf[100];
    if((fp=fopen("com3","r"))==NULL) puts("Can't open com3 /n");
    while(1)
    {
        temp=0;
        fscanf(fp,"%c",&temp);     到这一步就go不下去了。
        if(temp!=0)
            putchar(temp);
        else
            Sleep(100);
    }
    fclose(fp);
    return 0;
}

参考某大神源码……  求指教……

楼主:
fopen  能读取  串口吗? 即使可以是否需要处理一下串口数据,否则串口数据一直是不断刷新的……  有木有大神……

网友A:
串口一般是流式数据,你可以以阻塞或非阻塞的方式打开。
fscanf(fp,"%c",&temp);
执行不下去,说明你的串口没有收到数据,在驱动层的read()函数里阻塞住了。
往你的串口发个数据就可以继续执行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一般是流式数据,你可以以阻塞或非阻塞的方式打开。
fscanf(fp,"%c",&temp);
执行不下去,说明你的串 ...

学习了……有没有相关的博文 介绍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