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今天看程序看到这么一句代码,有点凌乱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22):
ulong Tmp;
((uchar*)&Tmp)[3]= AlarmType;

这个是字节数组,已解决。

网友A:
这程序写得奇怪,难道直接写成数组开销大么

网友B:
直接写成数组以后,那么Tmp不就不好用了,如果它还要参与ulong类型的运算肿么办,对不对

网友:
解决了大小端以及高地位切换问题,但最完美的是用共用体结构。

楼主(2014-12-02):
这个是数据传输时用的,还有几个量整合在一起发送

网友C:
可否详细解释一下它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详细解释一下它的原理?

长整形有四个字节  AlarmType是字符型数据。 因此,在这里Tmp可以作为一个包含四个字符的数组。

网友D:
ulong Tmp;
((uchar*)&Tmp)[3]= AlarmType;
//
uchar Tmp[200];
内存地址,一个UNSIGNED CHAR 类型的数组指针,对他赋值alarmType
相当于  TMP[3]=Alarm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