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第一次上电蜂鸣器长鸣

楼主(2014-10-22):
DSP 第一次上电长鸣,断开后再次上电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感觉是不是第一次无法调用内部程序呀?DSP程序的调用条件是什么哩?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啦    :dizzy:

网友A:
那一款DSP啊   内部ROM还是外扩flash呢
如果内部ROM不应该存在这种问题
上电是需要加载代码的   这个如果是外扩存储器的话
看看BOOT条件  不满足加载不到代码
IO口没有控制   为高电平   蜂鸣器响也正常

楼主:
你好   我用的是TMS 320vc5402 型号DSP,而且是外扩 Flash 内存,所有程序加载完成后,上电不长鸣,如果放一段时间后再上电就会长鸣,断电再上电就不长鸣了,如果把  +1.8v  的旁路电容放电的话上电又是长鸣,如图所示:

您所说的  boot 条件是软件程序里设定的么?

网友B:
可能需要上下拉

楼主:
上下位您看看该怎么加呢   请指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

帮忙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回事哩    呵呵  谢谢 啊

网友D:
大神快给指点啊

网友E:
一开始的DSP没有被初始化的,IO口的状态没法确定,造成蜂鸣器鸣响很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的DSP没有被初始化的,IO口的状态没法确定,造成蜂鸣器鸣响很正常的啊。 ...

    一块新的主板,尚未烧录程序,上电长鸣正常;但是写好程序的板子,放置一段时间后,上电长鸣,断电在上电就可以啦;如果在放置一段时间后还是第一下上电长鸣!!!
    你所讲的 DSP 没有被初始化,是指的软件初始化还是硬件初始化?

网友F:
会不会是+3.3v、+1.8V 上电顺序问题

楼主:
上电应该是同时上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3.3v、+1.8V 上电顺序问题

供电是通过PS73HD318分配的

网友G:
检查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是通过 22  引脚连接的 DSP 98引脚 RS  端,  这个正常的,我把上图的 R46 移除后上电无法复位,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F:
能不能在电路上想办法让+1.8V电源先上电
比如适当减少C48容量,增加C50容量
或者利用318的使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在电路上想办法让+1.8V电源先上电
比如适当减少C48容量,增加C50容量
或者利用318的使能端 ...

电容换了一下,把 C50  换成 220 uF  的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在电路上想办法让+1.8V电源先上电
比如适当减少C48容量,增加C50容量
或者利用318的使能端 ...

根据上图,使能端怎么修改一下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块新的主板,尚未烧录程序,上电长鸣正常;但是写好程序的板子,放置一段时间后,上电长鸣,断电在 ...

长鸣一会会停止吗 外扩flash上点后要从外扩flash中搬移执行 这段时间是不定状态
重要的是你的代码有没有控制蜂鸣器
长鸣的时候程序是否在执行
BOOT的配置引脚没有接蜂鸣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款DSP啊   内部ROM还是外扩flash呢
如果内部ROM不应该存在这种问题
上电是需要加载代码的   这个如果 ...

大师   你说的boot  条件是在我们所编写的程序里面 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鸣一会会停止吗 外扩flash上点后要从外扩flash中搬移执行 这段时间是不定状态
重要的是你的代码有没有 ...

会一直长鸣,只有断电后再上电就可以正常读取程序了,我把 TPS73HD318  的 输出滤波电容   C48   C50    都换了,R46也换了,   蜂鸣器接的是  ALVC164245     程序代码我是看不到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   你说的boot  条件是在我们所编写的程序里面 呢么

从外部flash加在肯定有外部BOOT配置引脚选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一直长鸣,只有断电后再上电就可以正常读取程序了,我把 TPS73HD318  的 输出滤波电容   C48   C50     ...

个人觉得是代码没有加载上来 偶尔加载成功了蜂鸣器也就不叫了
你去找加载不了的原因吧 你说的245驱动蜂鸣器 与它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是代码没有加载上来 偶尔加载成功了蜂鸣器也就不叫了
你去找加载不了的原因吧 你说的245驱动蜂鸣 ...

新的主板也可能会加载出错呀    是不是、外部电路有些地方不匹配,还是引脚的状态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是代码没有加载上来 偶尔加载成功了蜂鸣器也就不叫了
你去找加载不了的原因吧 你说的245驱动蜂鸣 ...

非常感谢多日来你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主板也可能会加载出错呀    是不是、外部电路有些地方不匹配,还是引脚的状态不对呀 ...

不好说啊   需要排查硬件
做5509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啊   需要排查硬件
做5509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您做5509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做5509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呀

我那个是复位引脚被fpga控制 就会出问题
好像上电无法自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是复位引脚被fpga控制 就会出问题
好像上电无法自复位

整个电路板也就这么几个芯片:一、DSP 320VC5402  二、电源部分 73HD318 和5430    三、电机驱动部分 164245  和  光耦,545444 ,BUZ11    四、程序存储部分   SST 39VF400A 和 ISSI   还有几是RS232 芯片 了;你复位引脚呗FPGA控制,是指如软件上的逻辑运算控制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电路板也就这么几个芯片:一、DSP 320VC5402  二、电源部分 73HD318 和5430    三、电机驱动部分 164 ...

启动偶尔加载失败   程序没有跑起来    控制蜂鸣器的IO处于默认状态
也就是蜂鸣器的导通状态
重点查外扩flash和BOOT引脚配置  flash的高位地址有没有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偶尔加载失败   程序没有跑起来    控制蜂鸣器的IO处于默认状态
也就是蜂鸣器的导通状态
重点查 ...

你说的外部Flash  和 boot 引脚配置属于程序上的问题吧,在程序里面定义状态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外部Flash  和 boot 引脚配置属于程序上的问题吧,在程序里面定义状态 ? ...

你的程序存到哪儿了  C54是自带内部ROM吗
应该是外扩的吧

网友H:
貌似情况有点复杂,确保硬件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情况有点复杂,确保硬件没有问题吗

都是一批的板子,写完程序后上机调试说不定哪会儿就会长鸣    只要长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存到哪儿了  C54是自带内部ROM吗
应该是外扩的吧

对的 是外扩SST 39VF40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在电路上想办法让+1.8V电源先上电
比如适当减少C48容量,增加C50容量
或者利用318的使能端 ...

使能端怎么控制呀  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能端怎么控制呀  请指教

调节C的大小,可改变+3.3V上电的延迟时间。

楼主(2014-11-21):
引用 网友F:
调节C的大小,可改变+3.3V上电的延迟时间。

74HD318电源模块  你看看这个电路图里面的是能端如何控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调节C的大小,可改变+3.3V上电的延迟时间。

这种控制方式没用过   我们一般使用上电顺序控制芯片控制

网友A:
上电鸣蜂器叫    能不能确定程序是否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制方式没用过   我们一般使用上电顺序控制芯片控制

我也改变电容的大小了, 可是不怎么起效呀

网友I:
测一下信号是否发出,如果没有。看晶振是否工作,多测试一下信号。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原因。

楼主(2015-03-04):
引用 网友A:
上电鸣蜂器叫    能不能确定程序是否跑起来

蜂鸣器叫因该是没跑起来,因为我试过,长鸣的时候联机是失败的 ,程序没有跑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蜂鸣器叫因该是没跑起来,因为我试过,长鸣的时候联机是失败的 ,程序没有跑起来 ...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哥   真的,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呢 ,长鸣的板子三百来块了儿  :L 您说和 DSP 芯片有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   真的,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呢 ,长鸣的板子三百来块了儿   您说和 DSP 芯片有关系么? ...

没关系   蜂鸣器的驱动及控制电路分享出来 看看
还有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   蜂鸣器的驱动及控制电路分享出来 看看
还有代码

这两张,一个是CMD的配置,一个是蜂鸣器的驱动图;我感觉板子长鸣是因为程序没有跑起来,也就是bootload 失败呀? 上电bootload 跟内核1.8V电压相关?不到1.8V 内部就不会起振,bootload失败,导致长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制方式没用过   我们一般使用上电顺序控制芯片控制

如何用上电顺序控制芯片控制呢 ?请指教。如何控制内核1.8V先上电,I/O  3.3V再上电么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用上电顺序控制芯片控制呢 ?请指教。如何控制内核1.8V先上电,I/O  3.3V再上电么 ? ...

从你给的图中看  蜂鸣器应该是通过总线驱动芯片驱动的
上电后程序没跑起来   IO默认的高或低电平
经过电平驱动   导致蜂鸣器一直叫
我做过5509   只要使用TI推荐的电源芯片   然后就不需要进行上电顺序的控制了
工业中经常用TI 的TPS3808进行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用上电顺序控制芯片控制呢 ?请指教。如何控制内核1.8V先上电,I/O  3.3V再上电么 ? ...

控制的前提是你的电源芯片上有类似RUN等的信号
或者让电源芯片 工作的时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的前提是你的电源芯片上有类似RUN等的信号
或者让电源芯片 工作的时能信号 ...

这就是电源芯片,是TI 推荐的TPS73HD318芯片;1.8V输出直接连接DSP的1.8V; 3.3V连接DSP的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的前提是你的电源芯片上有类似RUN等的信号
或者让电源芯片 工作的时能信号 ...

C5402的94引脚  CLKOUT ,我测试着是,在正常情况下1.5V,在长鸣状态下测着是3V ,是不是 没有起振呢,用的是18.432MHz的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C5402的94引脚  CLKOUT ,我测试着是,在正常情况下1.5V,在长鸣状态下测着是3V ,是不是 没有起振呢,用 ...

你用的晶振怎么这么奇怪  有没有20M或30M的啊
这个会有影响的   CLKOUT没有输出  说明DSP没有工作

楼主(2015-04-03):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晶振怎么这么奇怪  有没有20M或30M的啊
这个会有影响的   CLKOUT没有输出  说明DSP没有工作 ...

用的18.432 晶振,就这一个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晶振怎么这么奇怪  有没有20M或30M的啊
这个会有影响的   CLKOUT没有输出  说明DSP没有工作 ...

底层程序应该就是按18.432MHZ的晶振编写的吧     我没试过20MHZ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