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低频小功率贴片三极管推荐

楼主(2014-10-22):
(无正文)

网友A:
一堆
上NXP网上选

网友B:
3AX31B····真古老,刚接触电子的时候用过

常用的:MMBT3906

网友C:
可能换成好买到的,导通电阻小的 PMOS 管更合适,看你的具体参数决定型号。比如 Si2301 什么的

网友D:
3AX31B 确实古老, 是个 PNP 低频硅管.
现在硅管很少了, 可以考虑用 8550, 9012 的管子.

网友E:
3AX31B是锗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