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报告错误呢??? 谢谢!!!!

楼主(2014-10-22):
======================================================
void ss( unsigned char *p)
{
}
void main(void)
{
ss("AAA");   为什么这条语句在VC++6.0会报错误???
}             但是在KEIL C 750里面就不会报错误???
错误代码如下

E:\1\111.cpp(31) : error C2664: 'ss'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har [4]' to 'unsigned char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Error executing cl.exe.

======================================================
void ss( char *p)
{
}
void main(void)
{
ss("AAA");       这条语句在VC++6.0不会报错误
}
======================================================

网友A:
AAA是个字符串,void ss( char *p)函数中传递的变量是个字符型指针,所以会报错

楼主(点评):
谢谢 ,结帖子,给分

网友A:
KEIL C和VC++中编译器等等是不一样的

网友B:
void ss(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参量接收 char*参数,当然要警告啦。

可以这么调用:ss((unsigned char*)"AAA");
或者把void ss( unsigned char *p)改为void ss(char *p)

话说,VC6.0太弱智了,这都不警告!
而KEIL也太敏感了,这个只要输出警告就行了,报错干嘛啊?!

网友C:
有些细节不用在乎。
字符串是有符号char,这个也很怪异。因为很难解释为什么不是无符号的。
大部分编译器会警告的。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