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怎样处理才能使GPIO的操作速度最快

楼主(2014-10-22):
请教各位大虾,怎样才能提高GPIO的操作速度?
芯片选用的是:STM32F072C8

原来的程序如下:

#define                HC595_DATA_HI                GPIOB->BSRR |= (1<<HC595_DATA)
#define                HC595_DATA_LO                GPIOB->BRR  |= (1<<HC595_DATA)

#define                HC595_CLK_HI                       GPIOB->BSRR |= (1<<HC595_CLK)
#define                HC595_CLK_LO                GPIOB->BRR  |= (1<<HC595_CLK)

void Handle74HC595(uint8_t tTmp)
{
        uint8_t tCnt;
        for(tCnt = 0; tCnt<8; tCnt++)
        {
                if(tTmp&0x01)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__nop();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tTmp >>= 1;
        }
}

以下是我新改的:
void Handle74HC595(register uint8_t tTmp)
{
        if(tTmp&0x01)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__nop();

        if(tTmp&0x02)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__nop();

        if(tTmp&0x04)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__nop();

        if(tTmp&0x08)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__nop();

        if(tTmp&0x10)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__nop();

        if(tTmp&0x20)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__nop();

        if(tTmp&0x40)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__nop();

        if(tTmp&0x80)
        {
                HC595_DATA_HI;        __nop();
        }
        else
        {
                HC595_DATA_LO;        __nop();
        }
        HC595_CLK_LO;                __nop();
        HC595_CLK_HI;                __nop();
}

谢谢!

网友A:
define                HC595_DATA_HI                GPIOB->BSRR |= (1<<HC595_DATA)
#define                HC595_DATA_LO                GPIOB->BRR  |= (1<<HC595_DATA)

#define                HC595_CLK_HI                       GPIOB->BSRR |= (1<<HC595_CLK)
#define                HC595_CLK_LO                GPIOB->BRR  |= (1<<HC595_CLK)
这几句可以再优化下;
每次操作,都要移位,也要时间的;

网友B:
直接寄存器位操作,然后编译器优化打到最高,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fine                HC595_DATA_HI                GPIOB->BSRR |= (1

这里不需要或操作直接赋值,brr和bsrr寄存器专为互斥io口操作而准备的,这里用或操作不是和操作odr寄存器一样了

网友C:
其实这里最大的问题是  为何不用spi硬件操作而是用的模拟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里最大的问题是  为何不用spi硬件操作而是用的模拟方法

哈哈,就是,怎么不用硬件spi?

网友E:
编译器的效率直接影响着系统的性能,直接进行寄存器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