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的接法??

楼主(2014-10-22):
最近调试板子,总是遇到以太网通信 遇到一个问题,基本上从PHY芯片出来的差分信号都要经过一个网络变压器连接到RJ45,有的网络变压器是集成在RJ45里面的。我想问的是 网络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是应该怎么接,比如我上一个板子是发送端接到3.3V,接收端经电容接地,但是现在用的板子这么接却不行了 当然PHY应该是换了(因为是一个模块,不知道内部用的是什么PHY),当把接受和发送的中心抽头都接到1.8V时,通信可以。网上说中心抽头的接法和UTP端口电平有关系,还是分电压驱动或者是电流驱动,具体要看datasheet,但是我以DM9161为例 在手册中只是看到了推荐的几个网络变压器的型号,并没有找到介绍这些接法的内容或者是关于UTP端口电平的介绍。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21的大侠们有没有关注过这方面,能否解一解小弟心中的迷惑????

网友A:
常见的有N种接法,以厂家给的资料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有N种接法,以厂家给的资料为准。

老板能给个例子么?我也看了几个资料 但是真的是没有找到。。。。

网友B(2015-03-06):
这个和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没是关系···只是一个加电容接地和不加的问题·····每个变压器的CT是不同的····一般是PHY的AVDD-PW接···具体用哪一款··可以告诉我·我告诉你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