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ss storage class 做免驱动usb设备,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2014-10-22):
我想使用usb bulk传输,想让设备像串口通讯那样和PC主机通信, 通常需要自己做一个上位机端的驱动,比较麻烦。

为了避免在pc上编写usb设备驱动的麻烦,我想将将设备做成mass storage 类的设备,使用通用的驱动,这样上位机就可以自动识别,实质是借mass storage的壳来实现。

具体我该怎么做啊?具体流程是什么?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A:
路漫漫,都不知道有哪些工作要做,谁能免费教你

如果是自己兴趣爱好,那就自己摸索吧,或者出点钱找个高手教你
如果是公司,要么外包做个起步,要么招有经验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漫漫,都不知道有哪些工作要做,谁能免费教你

如果是自己兴趣爱好,那就自己摸索吧,或者出点钱找个高手 ...

好吧。我自己摸索,不是具体教,是想列个大体思路,一个一个解决

网友:
你的想法非常好!你需要分三个阶段做
第一个阶段:你要做个下位机虚拟一个U盘,在PC上读写均可以正常操作。
第二个阶段:你要用上上位机去直接读写U盘。(这个比较简单,网上有对应的DEMO)
第三个阶段:就是传送数据了,固定一个或者几个扇区,下位机将数据写入到扇区中,上位机直接去对应的扇区读数据。

网友A:
那样做就麻烦了
还需要模拟出一个可读写的u盘
还要考虑上下位机数据的同步 要不上位机去读这几个扇区的时候,下位机还没写完数据
那到底这些数据是有效还是无效

借用msc/bot的协议而已,没必要真的模拟一个可读写U盘
lz如果自己摸索学习,这个过程...

楼主:
额,先搞搞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