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板子这里这么画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4-10-22):
今天领导给我看电路图,叫我先学下。碰到为题,向大家请教下。

这样的走线在上加个焊盘,有什么用处?而且形状这么奇怪。

网友A:
测试点? 不然就没什么用处了

楼主:
好吧,发现问题,这里本来是有焊盘。我用的是protel没有显示出来。不过他的摆放还是蛮奇怪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元器件在上面的估计可能是为了后期改动方便加排阵之类的。

网友C:
这个线是铺出来的?这样画板子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是铺出来的?这样画板子太费时间了

啥意思?不然怎么布线???

网友D:
主要用于测试点用的

网友D:
以前我也布过相同的PCB,主要是大的正规厂才会有此类现象,同时PCB板比较大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