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FIR滤波

楼主(2014-10-22):
FIR滤波的起始从零开始上升那段有没有办法避免掉?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65223499/QQ/WinTemp/RichOle/DM8S@Y@GBA(~33LW124$[IE.png
程序如下:void fir_filter(float b[],float c[])

{
    int i,j=0;
    float sum;
    float h[21]={
              -0.09055792262407, 0.009744804975761,  0.01838867509003,  0.03195961694651,
               0.04917012260358,  0.06836127325356,  0.08774901331544,   0.1053433191277,
                0.1194310387162,    0.128484986607,   0.1316381457976,    0.128484986607,
                0.1194310387162,   0.1053433191277,  0.08774901331544,  0.06836127325356,
               0.04917012260358,  0.03195961694651,  0.01838867509003, 0.009744804975761,
              -0.09055792262407
               };
    for(i=0;i<300;i++)
    {
       sum=0.0;
       for(j=0;j<21;j++)
       {
           if(i >= j)
           sum+=h[j]*b[i-j];
           else
           ;
       }
       c=sum;
    }

网友A:
matlab重新设计一下参数吧

网友B:
是参数的问题吗

网友C:
采样刚开始 的时候,你的数组没写入值的时候,滤波出来当然是0。

楼主:
这个是FIR的固有缺陷,N阶的FIR前N/2个数据是无效数据,只能通过端点延拓解决,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无效数据有N个?

网友D:
是不是参数选择的不对

网友E:
泪奔了 没有看懂啊

网友F:
木有这样使用过

网友G:
不太明白原理哎

网友H:
留着备用 呵呵

网友I:
效果看上去不错呢

网友J:
这个都是从0开始的呀 怎么可能避免掉呢

网友J:
这个都是从0开始的吧

网友K:
你这波形怎么看到的   在matlab中还是?

有些软件中都是从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