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F724串口接受程序问题

楼主(2014-10-22):
最近在做一个串口通信的项目,使用16F724.  串口接收其他主机发来了数据,数据格式是三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字头0xaa,第二个字节是命令位,第三个字节是校验位(命令的取反码)。程序接受出现问题。

部分程序如下
u8 rcdat_code[3]={0,0,0};
u8 i=0;
u8 rcflag=0;
void interrupt Uart(void)   /*串口中断*/
  {
  if(RCIF==1)
                    {
//                   RCIF=0; //硬件自动清零
                   rcdat_code[i]=RCREG;
                   if(rcdat_code[0]==0xAA)
                           {
                           i++;
                           if(i>=3)
                                {
                                i=0;
                                rcflag=1;
                                }
                           }
                    }
                }

然后在主程序里读到rcflag==1进行数据校验和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读不到rcflag=1,说明i没有到3,很奇怪。

网友A:
自己单步调试试下。祝好运。

楼主:
最近进展,能进到 if(rcdat_code[1]&rcdat_code[2]==0x00) 校验 这一步,但是 在 switch (rcdat_code[1]) 里面出问题。

问下,如何在接受到完整字符串以后,关闭接收器,然后在处理完一次命令以后再次打开呢?

楼主:
进展,发现是读修改写的问题。

case  0x13   :    {LED3=1;LED2=LED1=LED4=0;}         break; 这样的话,LED3不会亮。

case  0x13   :    {LED2=LED1=LED4=0;LED3=1;}         break; 这样的话,逻辑正常。

中间加NOP 还是不行。  case 0x13 :    {LED1=1;NOP();LED2=0;NOP();LED3=0;NOP();LED4=0;} break;
这样还是不正常。

求解

楼主:
硬件接线是  IO口 ---------1K电阻-------LED灯-----GND

网友B:
接收到三个就关闭串口接收功能;
处理完后再打开串口接收功能,现阶段的你,你也就这样做了

楼主:
最新进展,问题解决了。
嗯,忘记关掉 模拟功能了。 ANSELA=0b00000000; ANSELB=0b00000000; ANSELD=0b00000000; 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