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各位老师推荐一款ADC。

楼主(2014-10-22):
(无正文)

网友A:
带AD的单片机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AD的单片机大把,

我用STM32,自带AD只有12位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S8331

价格大约多少?

网友D:
14通道,12位AD

数据手册_HR7P201_Datasheet_C V1.1.pdf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自带AD只有12位精度

那你就用F3,有16位的;
TI的430也有16位的;
C8051F有带16位和24位的;
飞思卡尔的ARM也很多带16位的,不过线性和零点差了点;
ADI的M4是目前ARM内核带16位AD最强,3M多;

网友F:
选单通道的,外部做模拟开关就行了.
10K~40K这种速度,用MCU是很难精确控制的,要用FPGA.
要么选择带AD和DMA的MCU,ADI的ARM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G:
没具体说明要求,立体声的ADC算不算?双声道,最高96KHZ采样,24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没具体说明要求,立体声的ADC算不算?双声道,最高96KHZ采样,24位。。。

具体型号是什么?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