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4-10-22):
110V输入,12V输出,1.5A时的波形,请问用什么方法测试我刚绕的这个变压器的好坏?是比较波形,变压器温度,VOR?还是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A:
初、次级绝缘电阻。打高压。过载能力。实测与设计值比较…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 仅仅说是变压器 , 是高频的变压器 , 还是工频变压器 ??
工频变压器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如果是高频开关电源的 , 测试点是在那里  ???

我猜测10有89都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C:
同问,这两个波形是哪里的?

楼主:
这两个波形是我绕变压器测试的波形,测试点是MOS管漏极电压和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 仅仅说是变压器 , 是高频的变压器 , 还是工频变压器 ??
工频变压器也不会出现这样 ...

这两个波形是我绕变压器测试的波形,测试点是MOS管漏极电压和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