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通过BSL下载程序

楼主(2014-10-22):
msp430可以通过JTAG、SBW及BSL下载程序,好像是BSL的成本最低,只是其不能进行仿真测试。那么问题来啦,PC端是如何通过一个BSL电路把程序烧进MSP430单片机呢?是不是BSL电路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电路,把232电平转换成TTL电平,然后通过PC的上位机软件来模拟写入430程序的时序来完成,要是这样的话,那么CH341T应该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吧,有没有什么主流的片子给推荐下。
本人菜鸟,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电路可以参考别人的:https://bbs.21ic.com/icview-383892-1-1.html
从原理上讲:BSL是TI在对MSP430出厂时预先固化到MCU内部的一段代码,有点类似于DSP的bootloader,但又与bootloader有明显的区别,BSL只能用于对MCU内部的FLASH访问,不能对其他的资源访问,所以只能用作编程器接口。BSL通过UART协议与编程器连接通信。编程器可以发送不同的通信命令来对MCU的存储器做不同的操作。BSL的启动有些特殊,一般430复位启动时PC指针指向FFFE复位向量,但可以通过特殊的启动方式可以使MCU在启动是让PC指向BSL内部固化的程序。启动方式一般是由RST引脚与TEST(或TCK)引脚做一个稍复杂的启动逻辑后产生。BSL启动后,就可以对MCU进行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可以参考别人的:https://bbs.21ic.com/icview-383892-1-1.html
从原理上讲:BSL是TI在对MSP430出厂时预 ...

原理我基本上懂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片子是CH340T,不知道电源怎么接,整个电路板是通过USB供电,将USB的5v经过芯片变为3.3v,那么ch340要怎么接电源呢,只接5v那他输出脚连430会不会烧了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我基本上懂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片子是CH340T,不知道电源怎么接,整个电路板是通过USB ...

CH340是支持5V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的,不知道带T后缀的是否支持。
你翻翻CH340T的datasheet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是支持5V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的,不知道带T后缀的是否支持。
你翻翻CH340T的datasheet看看吧
...

CH340是国产芯片吧,我看了他的手册了,发现里面没有讲……加T也是支持的。
我现在主要的疑惑是如果CH340用3.3V供电,那么USB的D+和D-接到CH340上能不能烧了CH340,如果接5V供电那么输出TXD和RXD直接接到430上会不会烧了430

网友A:
3.3V不会烧CH340,有条件你可以先做下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不会烧CH340,有条件你可以先做下实验

我的意思是ch340用3.3v供电,CH340有两个脚是接D-D+的,USB出来的应该是5v,那么D-D+会不会因为是5v而把CH340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不会烧CH340,有条件你可以先做下实验

感谢版主大人回复

网友A:
又是无满意答案结贴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无满意答案结贴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还没啊,我现在手头没有电路,还得上课,没做试验……我百度了一晚上也没啥结果,估计自己做下载电路的比较多(主要是不开放,都放在淘宝上赚钱呢),每次进21老是提示让我结贴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无满意答案结贴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其实是有点结果了,CH340用5v供电,后面进行电平转换,但我想知道CH340工作在3.3v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有点结果了,CH340用5v供电,后面进行电平转换,但我想知道CH340工作在3.3v的情况 ...

我手里没有这个ic,你可以做实验试试

网友B(2015-05-30):
请问会不会msp430的hx711程序????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