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外部晶振不起作用

楼主(2014-10-22):
才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来麻烦各位技术达人了。
还是自己的做的板子,使用的是25M的外部晶振,程序运行时PWM的输出频率不对,是准确值的五分之一左右。当时想可能是外部晶振有问题,然后系统自动使用内部晶振,但是这个值也不对啊,而且我更改了system_stm32f4xx.c里面的 PLL_M  值,
PLL_M的值不管怎么更改都对输出频率没有影响,就好像是我的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都没有起作用。25M的晶振我也换了好几个,都没有起振,因为程序都是卡在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里面,现在觉得好无奈啊,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要自己手动改寄存器,改成HSE模式,
系统开始是跑内部晶振的,如果用户配置HSE不成功,系统会自动跑HSI。最后才PLL上去。
我的做法是自己做一个函数,仿照他原来的函数把所有寄存器都写一遍,替换他原来的调用。
可以加个灯上去,如果灯亮晶振不起来,就是跑HSI模式;如果灯亮晶振起来,就是HSE模式。

网友B:
是的,十有**是配置问题,在确定外部晶振起振而且准确的情况下,可以参照ST cube里给的代码示例啊,
照着改一下,应该很容易哈~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即使你切换到了内部晶振,误差也不应该是5分之一啊;
有获取系统时钟的函数,读出来看看是多少M;

输出频率不对,可能你PWM配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你切换到了内部晶振,误差也不应该是5分之一啊;
有获取系统时钟的函数,读出来看看是多少M;

PWM的配置是正确的,我在开发板上试过。出问题的是自己做的板子,后来发现是芯片一个脚线路不正确,多接了一个电阻,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帮忙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PWM的配置是正确的,我在开发板上试过。出问题的是自己做的板子,后来发现是芯片一个脚线路不正确,多接 ...

恩,找到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