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WLAN模块” 可以开发哪些产品 ?

楼主(2014-10-22):
请教
“串口转WLAN模块” 可以开发哪些产品 ?

谢谢!

网友A:
什么芯片可以转

网友B:
串口只是一个接口。重点在于WLAN。要看你的模块上wlan能做什么,看他的性能,能做的就能开发相应产品

网友C:
串口转WLAN模块是为了方便连接单片机,以实现WLAN通信。WLAN模块已经把通信协议封装好了,单片机只需要通过串口发送控制指令就OK。
至于能做哪些开发,这就可多了,只要需要WLAN通信的产品就可以。

网友D:
不是主要在物联网上使用吗,把一些老的没有网络的设备,通过串口转网络也连接到现在的物联网里面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