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FOC库 里是怎么换向 和速度调节的

楼主(2014-10-23):
最近看STM32  FOC的库来控制电机,但是看不懂啊  不知道它用正弦波  怎么换向 和速度调节的   各位大神 知道的  求指导

网友A:
没具体看过;
换向:根据相电压或霍尔的位置;
速度调节:根据电压,电流,速度的反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