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discovery 仿真时internal command error

楼主(2014-10-23):
最近做STM32F4 的SPI模式的SD卡驱动,只是加入SPI的驱动是没有问题的,读写正常,但是想着使用串口打印出来看一下,加入原来模块化的串口代码后就出现了问题

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为了便于说明,我把出问题的代码都放在了main.c中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SD_SPI_LowLev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SPI1);

    //CLK,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SD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 ÍÆÍì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SART1_Configuration(115200);
          /*-------------------------- SD Init ----------------------------- */
  SD_SPI_LowLeve_Ini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文件中的这两个函数单独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试着进行了调试,做了几种改动,可以使程序正常。
1,改动后的代码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SD_SPI_LowLeve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1);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SPI1);
//
//
//     //CLK,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     //SD_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 ÍÆÍì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ÍÆÍìÊä³ö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SART1_Configuration(115200);
          /*-------------------------- SD Init ----------------------------- */
//  SD_SPI_LowLeve_In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SPI1);

    //CLK,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SD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 ÍÆÍì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就是将原来在子函数中的代码完全拷贝到主函数中,其他没有任何改变。
2.将串口的代码注释掉一部分功能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 configuration */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其他地方不变,这样虽然串口的功能没有了,但是下载时可以正常下载。
3.将SPI初始化时的GPIOA6去掉
void SD_SPI_LowLev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SPI1);

    //CLK,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SD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 ÍÆÍì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4.将SPI1 GPIO口初始化时改变一下
void SD_SPI_LowLev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SPI1);

     /* Configure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CLK,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SD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 ÍÆÍì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给小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是仿真器的错误,和你程序没啥关系;
硬件引起,也可能你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仿真器的错误,和你程序没啥关系;
硬件引起,也可能你设置有问题 ...

但是我下面的四种解决方法都是可以的,怎么解释,而且不是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