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程序

楼主(2014-10-23):
struct        uMenu
{
        uint16_t yx;
        const CHAR * sz;
};

enum
{
        enumSelectESC = 0u,
        enumSelectXCH = 0xFFu,
};

enum是语法吗?
struct        uMenu
{}
enum
{}
结构是这样的吗?

还有
0U是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A:
enum 是枚举啊,书里面有的。
u数字后面加u表示无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um 是枚举啊,书里面有的。
u数字后面加u表示无符号。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