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动车控制器电源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14-10-23):
我看了一些电动车的控制,有些控制器的电源部分用运放358来控制产生15V电源,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是为了省成本?358不能用TL431这类基准源代替。或者说就没有更合适的其他电源电路了?求高手帮忙解惑,谢谢:handshake

网友A:
这个电路还带一个 +5V 的正反馈控制。所以除了成本的问题,还有电源电压相互监控方面的功能。(包括启动控制)

网友B:
这个电路确实很牛

网友C:
一般的逻辑开关控制电路…大惊小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逻辑开关控制电路…大惊小怪!

:loveliness:
是的,其实这就是个逻辑控制电路;

网友D:
就是个开关切换电路而已;
15电源很高,关断Q32,电源通过上面的几个电阻过去;
低的话,就走三极管的回路;

就为了产生5V的话,用个DCDC多好,又省电;
这种电路就是浪费电瓶车的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开关切换电路而已;
15电源很高,关断Q32,电源通过上面的几个电阻过去;
低的话,就走三极管的回路 ...

Q31好像一直导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Q31好像一直导通吧?

不是,和15V有关;
运放和Q31组成比较器,控制Q31,继而控制Q3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和15V有关;
运放和Q31组成比较器,控制Q31,继而控制Q32;

图纸没画好 :lol

网友C:
大神威武!…

楼主:
我们稍微带入几个参数进行一些计算
假设48V电池充满电最高能达到55V,则三极管2907和后面三颗1k并联电阻上的压降是55-15=40V.
假设后面15V的工作电流为74mA(整个控制器需要电流74mA也是正常的),则有40V/3k=13.3mA电流是通过上面的3颗串联1k电阻上流过
还有约60mA电流流过2907和并联电阻通路。并联电阻上压降是0.33*60约等于20V,每颗电阻功耗为0.4W,三颗则是1.2W,关系不大
但2907上的功率则为(40-20)V*60mA约为1.2W,但实际我看电路板上2907只是用了一颗TO92封装的管子,常温功率也只有0.6W的样子。
这样是不是很不合理???

网友C:
1:看了2907的手册没?
2:74mA是实测的吗?

楼主:
2907怎么了?
74mA不是实测的,是理论计算的。你的意思是不会存在这么大的电流?这个电路供不 出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
电路没画错的话:2907端电压降取决于U6 78L05的工作电流、(5V输出电流…)

网友F(2014-12-02):
电路菜鸟一枚的我请教一下,+15V是怎么得到的?
通过比较器控制电解电容C19充放电到15V么?
1)先给C19充电使得7805工作,产生5V电源。
2)然后通过LM358构成的比较器,控制2907给C19充电。
是这样么?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