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关闭PWM

楼主(2014-10-23):
用的是CCP2,设置100K,占空比50%
如何关闭PWM?
1,关闭PWM输出口,输出变为输入
2,调整占空比到0
3,其他办法

现在用的是方法1,感觉有缺陷,重新初始化后输出不了PWM,好像被硬件拉没了。你们一般用什么办法??

网友A:
2.调整占空比为0即可

网友B(2015-04-24):
2.调整占空比为0即可

----------------------------

此法用于交流电供电产品是可以的,但若用于手持式,电池供电则不妥,弹片机里面任何一个功能模块都要耗电,用不到的模块最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