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方波信号放大出现占空比变小,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23):
(无正文)

网友A:
占空比变了 周期变化了没 高电平经过滤波处理等可能会变小

网友B:
那就减小电容呗,如果MOS引起的就选择低结电容的;
运放选择高速运放;

网友C:
方波放大不如用比较器好。

网友D:
用 MOS 管控制, 方波减小是常事. 原因是 MOS 管的开启时间和关断时间不对称引起的.
这个问题不是太好解决, 好在 MOS 管开关时间是稳定的, 你可以考虑在发 PWM 信号的控制器里做个补偿.

网友E:
这个我还没用过的,,参照各位意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