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将AR8031改成光口,配成1000baseX模式,ping不通(已解决)

楼主(2014-10-23):
将AR8031改成光口,配成1000baseX模式,ping不通

开发板是imx6q,前一底板是将AR8031作为电口,配成1000baseT模式,工作正常,现在我将AR8031改成光口,配成1000baseX模式,却怎么也ping不通,而且光纤连上之后,显示如下
root@freescale ~$ ifconfig eth0 192.168.1.198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4, irq=-1)
root@freescale ~$ PHY: 1:04 - Link is Up - 10/Half
root@freescale ~$ ping 192.168.1.178
PING 192.168.1.178 (192.168.1.178): 56 data bytes

--- 192.168.1.178 ping statistics ---
7 packets transmitted, 0 packets received, 100% packet loss
root@freescale ~$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1E:ED:19:23:14:B3
          inet addr:192.168.1.198  Bcast:192.168.0.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iB)  TX bytes:0 (0.0B)
后来我看了一下PHY驱动,里面好像不支持光纤模式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是参考i.mx6q-sdp开发板设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是参考i.mx6q-sdp开发板设计的吗?

是的,而且AR8031作为电口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B:
phy寄存器部分,有些是需要修改的,自动协商的方式不同 coper,fi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y寄存器部分,有些是需要修改的,自动协商的方式不同 coper,fiber

你的意思是phy驱动它是支持光纤模式的,那在哪个文件中改,是在board-mx6q_sreasd.c中改,还是在phy驱动中改,求教

网友B:
不知道,应该是phy的驱动里,用过am3359+88e1111光纤口的,imx6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应该是phy的驱动里,用过am3359+88e1111光纤口的,imx6的没用过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讨论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讨论交流哈~~ ...

还没有解决,尝试把内核版本提高到Linux-3.17,里面有单独ar8031的驱动,但是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尝试把内核版本提高到Linux-3.17,里面有单独ar8031的驱动,但是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求解 ...

你这AR8031作为电口还是光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AR8031作为电口还是光口?

作为光口,用的是Linux-3.0.35的内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作为光口,用的是Linux-3.0.35的内核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AR8031是如何连接到i.mx6q上的?还有AR8031为电口和光口连接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AR8031是如何连接到i.mx6q上的?还有AR8031为电口和光口连接上有什么不同? ...

AR8031的连接图如上,配置主要是根据芯片手册如下,

网友A:
楼主你好,AR8031为电口和光口连接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AR8031为电口和光口连接上有什么不同?

光口和电口用的都是RGMII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口和电口用的都是RGMII接口

如果都是使用RGMII接口的话,那么就是说和i.mx6通信没有问题,应该是将AR8031改成光口的问题。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C(2015-01-07):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应该是phy的驱动里,用过am3359+88e1111光纤口的,imx6的没用过

我用的AR8033,背对背方式,即CPU的电口接AR8033的电口,AR8033电口转换到光口。
但是工作模式配置为COPER=FIBER(0100),只有光口自环的时候显示,电口才是link状态,光口与其他设备光口对接,电口link不上。
工作模式配置为RGMII=COPER(0000)时,电口就link上了。
是不是哪个寄存器需要设置?

网友D:
同样的问题啊,用的是AR8031,cpu用的是飞凌的OK335xD的核心板
现在也是电口ping的通,光口显示连接上,但是ping不通啊

网友E(2015-04-01):
我是做千兆网络变压器的。

网友F:
关注一下,之前调phy驱动的时候,发现好像得去配置phy的工作模式,有电口和光口的区别......

网友G(2015-12-21):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H(2016-04-15):
你8031配的哪个光纤网络变压器,有具体型号么,谢谢!

网友I(2016-09-05):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AR8031作为电口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