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正电源转负电源芯片

楼主(2014-10-23):
求推荐一款正电源转负电源芯片  需求:+5V转-7.5V
升压芯片  +5V转7.5V

网友A:
关键指标,负载电流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指标,负载电流要多大?

电流很小

哈!…还是没有表述清楚!…貌似心里发慌呀!…

网友B:
可以去TI的官网上面将你的输入输出要求附上,它会给你罗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TI的官网上面将你的输入输出要求附上,它会给你罗列出来的。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小

先升压到7.5V,在用电荷泵产生-7.5V
比如可以用SGM6607升压,用SGM3209或者ICL7660实现转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