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 320VC5402

楼主(2014-10-23):
敢问大家,TMS 320VC5402 这个型号 DSP 的性能怎么样啊?   恳求大家的意见

网友A:
没有用过 帮顶

网友B:
性能要看你的需求了
C55x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C55xx   系列的是不是相对来说,比 5402 的性能更好点啊   引脚功能有什么变化么?  如果换成C55xx 系列的了是不是源程序还得重新编写呢  ?   C55xx 能不能直接 替换5402  呢    ?  谢谢啊

网友C:
C54XX和C55XX一般只具有McBSP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订时器、DMA等外设。值得细致的是C55XX降供了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而C54XX则不克不及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都只要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