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程序,求解释

楼主(2014-10-23):
struct uSampleSet * pSampleSet;
中间的*号是乘号还是代表什么意思?
struct不应该是结构体吗?

网友A:
意思是构造一个struct结构
他的值是uSampleSet与pSampleSet的乘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构造一个struct结构
他的值是uSampleSet与pSampleSet的乘积

:L

网友C:
struct uSampleSet
{

};声明了一个结构体;
struct uSampleSet * pSampleSet;
定义了一个该结构体的指针;
可以给该指针赋值:pSampleSet = &a; 注:a为uSampleSet定义的结构体变量;

网友D:
定义一个结构的指针

网友E:
指针。。。。

看到说乘积的那个贴,我笑。。。。

网友F:
指针。   建议百度一下C语言指针,上面讲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