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N4728的一些疑问,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4-10-23):
下面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1N4728电气特性

下面是我搭的测试电路,以及测量记录

请问,为什么在测试中, 当 1N4728 两端电压高于3.3V时,为什么其不能稳压在3.3V,而超过了3.3V?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测试电路。为啥子把个电压源跟zener并联上了,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测试电路。为啥子把个电压源跟zener并联上了,啥意思?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失误,我当时以为那是个电压表,前面的电流源,你就当他是个电流表,多担待,我这就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失误,我当时以为那是个电压表,前面的电流源,你就当他是个电流表,多担待,我这就改 ...

哦,你这画的就是个示意图。并不是实际电路对吧。
实际测试时你改变可变电阻,测了电压、电流,得出了上面的测试数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这画的就是个示意图。并不是实际电路对吧。
实际测试时你改变可变电阻,测了电压、电流,得出了上 ...

恩,就是这个意思,测量时改变电位计的阻值,得到一系列数据,但是1N4728两端的电压不能稳到3.3V以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就是这个意思,测量时改变电位计的阻值,得到一系列数据,但是1N4728两端的电压不能稳到3.3V以下,不 ...

这种问题比原理性的问题复杂,回答不了。
可能被测件有问题,也可能你的测试系统犯了错误了。论坛里常有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自己犯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比原理性的问题复杂,回答不了。
可能被测件有问题,也可能你的测试系统犯了错误了。论坛里常有 ...

被测件不会有问题,我更换了三个同型号的二极管,结果都是一样,测量电路可能确实有问题,但是,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会超过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测件不会有问题,我更换了三个同型号的二极管,结果都是一样,测量电路可能确实有问题,但是,还是想不 ...

超过3.3可理解,3.3是在某一测试电流下得出的VZ,我是觉得你这个超的太过了,都4V多了,跟手册不符合。
而且你那测试数据也诡异,都不是单调曲线。由高到低,突然又高起来了。

网友B:
以楼主现在所处,就不要测这测那的了

网友C:
我只想说怎么R1XA1+V1>VCC+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怎么R1XA1+V1>VCC+5V?

实际电源输出确实大于5V 大概5.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楼主现在所处,就不要测这测那的了

为什么呢?~

网友B:
看了你的东西,觉得不得劲儿,就像2楼那样不太懂得
先看手册的特性图,懂了,那么你现在是想自行业余验证,结果却不符
那就是测试记录描述出问题了